[求助] sdc的这三行,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5-01-06):
特别是那个3000表示什么啊?

网友A:
3000是时钟周期, 单位默认是纳秒。sclk是时钟名字。
set_input_delaly/set_output_delay是告诉工具端口外的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0是时钟周期, 单位默认是纳秒。sclk是时钟名字。
set_input_delaly/set_output_delay是告诉工具端口外的 ...

谢谢,那你的意思是,这里指定了时钟周期是3ms?

但我弄一个数字模块,我希望时钟不是固定的啊,可以适应很多不同的时钟输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你的意思是,这里指定了时钟周期是3ms?

没有特殊关系按最大频率约束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0是时钟周期, 单位默认是纳秒。sclk是时钟名字。
set_input_delaly/set_output_delay是告诉工具端口外的 ...

单位默认是纳秒,还是皮秒,这个如何确定啊?哪个地方会有说明?有点不踏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默认是纳秒,还是皮秒,这个如何确定啊?哪个地方会有说明?有点不踏实。
...

和你综合使用的库的time unit一致,所以一般是n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位默认是纳秒,还是皮秒,这个如何确定啊?哪个地方会有说明?有点不踏实。
...

可以看下综合用的库,.dc是工具用的,.lib后缀是给人看的,开头就会有各种单位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综合用的库,.dc是工具用的,.lib后缀是给人看的,开头就会有各种单位描述。 ...

谢谢,没看到.lib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没看到.lib文件。

一般是和.db放在一起的,文件夹名字可能叫synopsys,你可以试试在整个库文件搜索*.lib。

.db和.lib不知道能不能互相转换,用library compiler之类的。

网友:
3000是3us,不是3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