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virtuoso怎样不用source .cshrc?

楼主(2025-01-06):
求各位大神指导,在每次启动virtuoso前都要先source  .cshrc,再virtuoso启动。我看到有些同时用的软件不用source,直接virtuoso就可以启动了。请问这要怎么设置?

网友:
确保你的shell是csh,在确保你主目录下的.cshrc有执行权限,这样应该就不会每次都要手动source

网友A:
你把你环境变量都设置在你home目录的.cshrc里就行了。

网友(2025-10-23):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环境变量都设置在你home目录的.cshrc里就行了。

请问这个文件,原来是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