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I23环境变量设置问题

楼主(2025-01-06):
请问一下大佬们可以分享一下DDI231环境变量设置方法吗。
我同时下载了Cadence618和DDI231,618用的教程的环境变量,可以正常打开,但是DDI没有环境变量的教程。
我试着按照Cadence618的设置方法修改地址,如图。修改后输入virtuoso,发现没有这个指令,查找文件发现DDI231里面没有virtuoso可执行文件,这是为啥?DDI23不是执行virtuoso的吗?有没有大佬可以分享一下DDI231的环境变量哎。

另外我发现DDI231的文件夹里面和618不一样,没有OA和Tool文件夹,我看618环境变量设置会用到,不知道为啥DDI231里面没有
另外在DDI231的innovus文件夹里面倒是发现了oa文件夹,用innovus的时候需要把环境变量的oa改成这里面的,我发现innovus和618的oa不兼容,互相不支持,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让oa可以支持这两呢,一个是oa.v22.61.007,一个是oa.v22.60.007,不知道为什么不兼容

网友A:
ddi里本来就没有virtuoso吧

Products in DDI 22.1
===========================================================
Product        Executable        Version
===========================================================
INNOVUS        innovus           22.12-s080_1
GENUS          genus             22.12-s082_1
JOULES         joules            22.12-s053_1

网友B:
DDI是数字后端的综合和物理实现工具,不是virtuoso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i里本来就没有virtuoso吧

Products in DDI 22.1

这样啊,谢谢,我以为列表上面的Virtuoso Digital Implementation就是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I是数字后端的综合和物理实现工具,不是virtuoso工具

这样子啊,谢谢,DDI 和virtuoso的oa是不是不兼容的呀

网友C:
OA的话,应该不能混用吧,每个Tool用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A的话,应该不能混用吧,每个Tool用自己的。

不混用的话那环境变量咋设置,不是只能设置一个oa路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混用的话那环境变量咋设置,不是只能设置一个oa路径吗

我没有设置过OA的路径哎。。。

网友(2025-02-12):
你好,你使用的ddi231使用的时候,不得需要密钥嘛,你是怎么破解的

网友D(2025-09-23):
楼主,你现在解决了吗。我把压缩文件解压之后,用iscape指定CDROM1安装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我也打不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现在解决了吗。我把压缩文件解压之后,用iscape指定CDROM1安装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我也打不开 ...

还需要打补丁和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需要打补丁和设置环境变量

这些都怎么弄呀,可否指个路

网友F(2025-11-01):
引用 网友E:
还需要打补丁和设置环境变量

同求,安装后,如何配置启动命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求,安装后,如何配置启动命令呢

私信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