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預設線寬?

楼主(2025-01-06):
200资产

如何設定再從開virtuoso之後自動設定這些create path  metal1 0.23 metal2 0.28 metal3 0.35  metal4 0.44  的線寬?

网友:
改TF文件,minWidth

网友:
auto tap  wire会不会好点

网友A:
p画线的时候按CTRL+shift+鼠标滚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画线的时候按CTRL+shift+鼠标滚轮

这个不行呢?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行呢?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是针对hiCreateWire才能生效,对hiCreatePath无效,你看一下你的P对应的指令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