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pdate 使用风险使用需谨慎啊

楼主(2025-01-06):
update有风险,使用需谨慎,不太了解的情况下还是不要乱点吧,我点了update (听说可以更新连接关系什么的,就全给他勾上了)然后一片混乱,还不能撤回,改了半天才改回来,真的哭了T﹏T,累死了
(cell没了全部变成一个一个的,有的电路图和版图连接关系还没了,还有乱连的,还有把接触孔删掉一堆的T﹏T)。请问这个update到底是用来干啥的,勾选那些不会造成大面积混乱呢,日常行为应该只勾选那些选项呢?

网友:
可以试试只勾选最上面三个。。下面不选

网友:
勾选update那一栏里边的第二条 第三条和并列第三条 其余不勾

网友:
generate不要选啊,你自己全选赖谁

网友A:
...不看英文啊,update只选net相关,innstance,io,prb选它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英文啊,update只选net相关,innstance,io,prb选它干啥,

全给我清除了,以后不敢无脑乱选了,学会了,学会了

网友:
选了以后就自动切到CAS有飞线,请问怎么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英文啊,update只选net相关,innstance,io,prb选它干啥,

请问这个是选了什么会把cell删掉变成全部变成一个层次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选了什么会把cell删掉变成全部变成一个层次出来的

选了instance就相当于左下角刚创建版图调器件那个一样,你launch里CPH是啥,刷出来就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