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定量计算ESD走线宽度?

楼主(2025-01-06):
如题,以往做ESD,大多数follow之前的做法,或者索性用比较宽的金属走,例如厚金属走个10um,这样子比较安全但是面积开销也比较大,如何定量的去计算一个比较合适的ESD走线宽度呢?求教

网友:
我不太清楚 好像是通过模型算

网友:
有个1欧姆原则,就是走线寄生电阻在1欧姆左右

网友:
通过R来定

网友:
ESD BUS线的电阻小于1欧姆 然后根据长度倒推宽度

网友:
ESD电路泄流时候的Ipeak是可以仿真的,工艺厂给的手册里一般都有EM的可靠性规则,规定了一定可靠性下的金属最大过流密度,两者一除就是最小金属走线宽度。
个人理解,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根据esd等级确定bus总的R,根据R确定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