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闪烁噪声

楼主(2025-01-06):
理论上分析的话,闪烁噪声会造成电路直流工作点的无穷大飘移吗?为什么?

网友:
不会,噪声的能量是有限的,能量是守恒的~~~1.任何实际电路都有电源,噪声只能在这个范围内。2.噪声是电子或者什么载流子的无规则运动,如果电路因为饱和不工作了,书上的一系列的噪声公式就不对了.3.flicker噪声应该也是服从高斯分布的(我猜的,没研究过),那average不会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