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鉴相器工作异常

楼主(2025-01-06):
设计鉴相器时,在有的供电电压下会出现上述情况,UP和DN信号在一开始突然升高为高电平,导致工作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加reset~~~即使没有这个reset,锁相环也不会不正常工作,也就是增加点锁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reset~~~即使没有这个reset,锁相环也不会不正常工作,也就是增加点锁定时间 ...

您好,我这个情况在特定的供电电压下才会出现,在有的供电电压下不会出现,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1.很多数字逻辑,如果没有reset这个东西,可能就锁定在某个状态,所以数字电路设计,reset是非常非常重要的。2.看波形,数字电压又在中间态的,对于数字电路,即使是亚稳态它也是要么0要么1,只是这种状态它不容易保持,在中间电压的这个状态,说明电路某个节点的中间电压是不定态,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有些电路没工作,比如一个反相器的输入不定,它的输出也可能不定,就会导致这个情况,你顺着这个信号找找这个节点,查查原因。这样的状态于供电电压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很多数字逻辑,如果没有reset这个东西,可能就锁定在某个状态,所以数字电路设计,reset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

好的,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很多数字逻辑,如果没有reset这个东西,可能就锁定在某个状态,所以数字电路设计,reset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