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楼主(2025-01-06):
想请问下图片中这个结构的LDO它的EA做成这种结构有啥好处,和一个五管的OTA相比的有什么优缺点吗
还有就是我一直搞不清C _C__Users_yuhang.zhao_Downloads_eetop.cn_集成电路设计中的电源管理技术_部分1.pdf.png LASS a、b、ab是啥结构,这种结构是CLASS ab结构吗

网友:
power管的VGS电压裕度可以更加大,VDD-2*vds

网友:
ea是对称型运放,属于单级,并不是class ab。
这种比五管的好处楼上也说了,输出范围大,能到vdd-2*vds

网友:
这种带宽也可以做大点,稳定性差点

网友:
相比五管ota,这个EA输出的正向负向的slew rate都可以做得比较大,减小ldo的overshoot/undershoot。

网友A:
传统结构LDO不值得深究了,有太多更好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结构LDO不值得深究了,有太多更好的结构

您好,我现在才刚开始了解LDO,LDO更好的结构具体有哪些呢,FVF?

网友A:
FVF,多环结构,数字LDO...

楼主(2025-02-10):
引用 网友A:
FVF,多环结构,数字LDO...

前辈,有多环结构LDO相关的Paper推荐吗

网友A:
JSSC2022.No.10-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JSSC2022.No.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