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Highlight某层金属时Dummyblock也会点亮

楼主(2025-01-06):
求问各位大神,我在layout中点亮某根线时,由于存在Dummyblock层同时覆盖了两根电源地线导致highlight短路,但是在highlight设置中"via layers"这里单独去写对应关系失败了,报错"An unknown error has been encountered in the command",是哪里的问题呢,工艺节点为三星14LPU

网友A:
把drawing的信息填上,默认的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rawing的信息填上,默认的删掉

谢谢大哥 刚刚找到问题啦 我确实是这样写的 例如 K1 drawing U1 drawing K2 drawing
问题不在这 问题在于我不小心添加了Connected layers 并且没填信息 导致cadence识别不到线了

网友:
试试在这里填上annotate boundary error flight label warning exclud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