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被pad压到不识别

楼主(2025-01-06):
东部130的工艺,mim电容被pad压到不识别,是因为pad上面的por这一层,去掉就没事,mim电容是metal3和4,我们是通过修改rule能过的,但是这个修改的方法有大佬可以解答吗

楼主:
右边是修改过的rule

网友A:
原始的DRC基本逻辑: 识别MTM34  是cap_mim34_init outside (POR/SEALRING/VIA/MIM23....)的区域。
所以左侧修改就是把POR 从outside后的逻辑中去除,
结果DRC/LVS会识别POR区域的cap***init 为MTM34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的DRC基本逻辑: 识别MTM34  是cap_mim34_init  outside (POR/SEALRING/VIA/MIM23....)的区域。
所 ...

左侧的OR POR VIA2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侧的OR POR VIA2是什么意思啊

即 POR OR VIA2
是POR与VIA2的并集
前面几行都是在搜集一些MIMCAP不能overlap的层次,然后一个个 OR 起来,合成一个 “禁止存在于MIMCAP区域”的大合集,然后在后续的运算中给它NOT掉,只要存在这个大合集中的layer和MIMCAP overlap了,就容易导致不认器件或者property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 POR OR VIA2
是POR与VIA2的并集
前面几行都是在搜集一些MIMCAP不能overlap的层次,然后一个个 OR 起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C:
这个改动是你们自己为了通过lvs验证改动的吗?请问相关的DRC是否验证过或者和fab沟通过,我刚看了文档,pad下面的金属放置是有要求的,并且结合你们的metal option选择,建议确定下drc验证,如果你们自己确认过可以这么改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动是你们自己为了通过lvs验证改动的吗?请问相关的DRC是否验证过或者和fab沟通过,我刚看了文档,pad ...

已经流片过,应该是为了过lvs吧,我刚接手改版还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流片过,应该是为了过lvs吧,我刚接手改版还不太清楚

建议跑下drc看看,实在好奇,我这边项目mim没放到POR下面的。也不知道fab那边给你们返回验证结果的时候,是不是沟通可以waive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