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 delta ADC的建模问题

楼主(2025-01-06):
各位前辈好,小弟现在自己学习相关SD_ADC的建模流程,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

模型为理想下的三阶CIFF的ADC,设计过采样率为128。建模模型中的输入信号的amplitude为1,频率为1k。
1. 关于输入信号我想问,它的振幅amplitude和图2中的umax是一个意思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是否模型中的amp不能超过umax的值。

2. 关于建模中的过采样率是在哪里能体现出来呢?因为我看模型中只有采样频率,输入频率是固定在1k频率下的,并没有体现出过采样率是多少呀?

3. 图二中设计出来的【a,g,b,c】怎么感觉有点问题,我按照李福乐老师ppt中的进行操作,为什么出来的值不一样呢?另外,这个最后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应该赋值到模型中那些a,g,b,c的值,因为我看好多论文会自己进行放大或缩小,而且不是很严格,不知道什么情况?

4. 而且该过采样率到256后,【a,g,b,c】值仍然是这些,那建模的意义在哪?那这样的意思不就是如果我架构确定是三阶CIFF的了,我只需要建模一次记住这些值,以后都按这些值来给不就行了吗(不考虑非理性因素)

5. 看图1的话,现在的精度并不高,是因为问题1吗?因为我把amp改低之后就增大了。

网友A:
个人理解:1、理论上是这样;2、osr=fs/(2*fin),fs是采样频率,fin是输入信号带宽,输入信号在该带宽范围内都可以;3、系数缩放是为了保证在积分器不溢出的条件下,便于实际电路中电容的取值,可以自行调整;4、只要实际工程中能够复用该结构就可以,实际中的需求不一样,比如过采样率,阶数,信号带宽,满幅范围等,这些参数改变,系数就会变;5、溢出可能是原因之一,你也没有进行非相干采样,会导致频谱泄漏。可以看每个积分器的输出,是否满足你设计的摆幅。

楼主:
顶一顶,希望有前辈能解释一下

网友B:
a,g,b,c的值,好多论文会自己进行放大或缩小:是因为在电路实现阶段这部分是用电容比值去做的,考虑到电容比例的匹配问题,所以会进行调整,回代到模型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g,b,c的值,好多论文会自己进行放大或缩小:是因为在电路实现阶段这部分是用电容比值去做的,考虑到电容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1、理论上是这样;2、osr=fs/(2*fin),fs是采样频率,fin是输入信号带宽,输入信号在该带宽范 ...

那请问在实际工作中,流程也是这样吗,如果说确定了ADC的架构等等。比如说实际工作中需要做一个三阶的CIFF的结构,那直接就按建模定好的系数去进行缩放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在实际工作中,流程也是这样吗,如果说确定了ADC的架构等等。比如说实际工作中需要做一个三阶的CIF ...

实际应该是先有指标,再根据指标去确定架构。建模好之后调整系数完成系统仿真,最后去做实际电路。我也只做过一次这个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该是先有指标,再根据指标去确定架构。建模好之后调整系数完成系统仿真,最后去做实际电路。我也只 ...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确定好指标和架构后,建模的具体过程也是通过matlab中像我截图的那样用那几个函数去确定,然后缩放系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确定好指标和架构后,建模的具体过程也是通过matlab中像我截图的 ...

matlab约束系数,simulink建模,也有直接用matlab建模的,个人觉得simulink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约束系数,simulink建模,也有直接用matlab建模的,个人觉得simulink更直观。
...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C(2025-09-02):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1、理论上是这样;2、osr=fs/(2*fin),fs是采样频率,fin是输入信号带宽,输入信号在该带宽范 ...

你好,有点不明白,umax不是限制的积分器的输出吗?但是amplitude是输入信号的幅度,这两者不一样吧?

噢噢我明白了,umax表示调制器能够处理的最大幅度

那我还想请教一下,进行非理想因素建模时,运放模块的Amax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有点不明白,umax不是限制的积分器的输出吗?但是amplitude是输入信号的幅度,这两者不一样吧?

应该是运放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