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积分器的输出

楼主(2025-01-06):
给adc输入差分的正弦信号,但第一级积分器和第二级积分器输出都不对劲,第一张图片是第一级积分器的输出,后半周期完全饱和了,第二张图是第二级积分器的输出,完全不对劲,请教各位大佬,出现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系数有问题,建模的归一化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数有问题,建模的归一化没做好

前半周期是不是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数有问题,建模的归一化没做好

还想请教一下什么是建模的归一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什么是建模的归一化?

就是对于sdadc来说实际电路中其实只有1个定量,就是vref,它是永远不变的;剩下的vdd和输入摆幅都属于变量;
那么归一化的意思就是你要在建模中,以某个值为标准(vref,或者最小vdd)。以把他们的关系一一对应起来,避免在实际电路中出现你发的那种积分器饱和现象;
我强烈建议先把adc系统梳理明白,后面的就是模拟功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对于sdadc来说实际电路中其实只有1个定量,就是vref,它是永远不变的;剩下的vdd和输入摆幅都属于变 ...

好的,明白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