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求助

楼主(2025-01-06):
innovus用这几个命令之后还是有开路的问题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SS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NW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PW -inst *
还是有VDD VSS open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报的都是fill的电源地开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的都是fill的电源地开路

没sroute 电源和地? 上面的指令 只是逻辑链接 不是物理连接

网友:
同3楼,命令只是定义了逻辑连接关系,还需要power-stripe进行物理连接。verify_PG_short然后跑一下lvs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sroute 电源和地? 上面的指令 只是逻辑链接 不是物理连接

sroute -connect {corePin floatingStripe}  -net {VDD VSS} -layerChangeRange {M1 M5},执行过这个命令了

网友B:
这得具体定位啊,他会报出位置的吧,看下是为什么没连上,是漏打了stripe,或者有blockage,或者孔没打上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具体定位啊,他会报出位置的吧,看下是为什么没连上,是漏打了stripe,或者有blockage,或者孔没打上之 ...

报的rail没连到VDD和VS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具体定位啊,他会报出位置的吧,看下是为什么没连上,是漏打了stripe,或者有blockage,或者孔没打上之 ...

这个lef用的是M2做power rail 有什么办法换成M1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lef用的是M2做power rail 有什么办法换成M1吗

你是Follow pin没打上吗,cell的power pin在M2上,你的Followpin就也得打到M2吧,我没太理解你说吧lef的m2换成m1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Follow pin没打上吗,cell的power pin在M2上,你的Followpin就也得打到M2吧,我没太理解你说吧lef的m ...

sroute之后,rail显示的是M2,这个不用动吧,但显示的是cell的VDD和VSS没有连到rail上,这个又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Follow pin没打上吗,cell的power pin在M2上,你的Followpin就也得打到M2吧,我没太理解你说吧lef的m ...

这个是显示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显示的错误

你点到报错的那个位置,看看是不是没有M1或者M2的follow pin连到对应cell上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