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截止区的MOS做大电阻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5-01-06):
在做极低拐点频率RC无源或者有源滤波时,用处于截止区的MOS实现大电阻可以省很多面积,但是会有什么风险呢?

网友:
万一完全截断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68963-1-1.html

谢谢您的链接,这个接法当然没有问题,我其实是想问这种结构会有什么隐藏的缺点吗?毕竟面积省这么多,感觉好处来的太明显了,总感觉有隐藏的坑。

网友:
some

大电阻 variation very large ..

can cut off region mos just like "leakage"

some sdt cell weak pull_up . pull_low  tie-hi , tie_low use this

网友:
世另我,我昨晚洗澡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方案,还没跟老大说

网友:
我见过这么做的,应该可以用在不是很关心 准确拐点频率 的场合
可以做个蒙特卡洛看看,等效电阻的偏差应该会非常大

网友:
阻值随process偏差会很大;阻值太大的话来一点漏电dc就扛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