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BW如何影响THD

楼主(2025-01-06):
运放的GBW是如何影响THD的

网友A:
反馈可以压制运放的非线性(以loop gain的三次方),所以频率越高,运放增益变低,非线性的压制会变差。会导致你的高频输入的thd比低频输入thd差。所以要提高高频增益

[2003]Feedback Amplifiers.pdf

网友B:
反馈可以抑制失真,提高THD,这个抑制能力就是dc环路增益和一些零极点。
环路增益在在gbw处下降到0,意味着gbw处失去了抑制失真的能力。
当然在gbw之前增益就弱了,失真也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可以压制运放的非线性(以loop gain的三次方),所以频率越高,运放增益变低,非线性的压制会变差。会 ...

蟹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可以抑制失真,提高THD,这个抑制能力就是环路增益。
环路增益在主极点处开始下降,在gbw处下降到0,意 ...

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