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奔溃退出

楼主(2025-01-06):
问下大家,我innovus181在进行华立28nm设计的时候,在optdesign阶段一直奔溃退出,这是什么原因啊。tapout在即,我也要奔溃了。

网友:
约束放松一点试试看能不能跑下去,或者面积放大一点

网友A:
1.在存preplace db 的时候将setFPlanMode -reset,有些工艺下,不reset 会导致工具crash,这个往往发生在place 阶段
2.看下整体density 是否过高,比如高于85%,工具优化不出来也是有可能的,同理时序过差,绕线过密都是有可能的
3.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建议换工具版本试一下,同步对比下其他人是否遇到同样的问题,check 下env 和option 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存preplace db 的时候将setFPlanMode -reset,有些工艺下,不reset 会导致工具crash,这个往往发生在pl ...

现在发现我设置setDelayCalMode -SIAware false 再进行optDesign -postRoute是没问题,也就是不进行SI分析是能跑下来的 设置为true就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我设置setDelayCalMode -SIAware false 再进行optDesign -postRoute是没问题,也就是不进行SI分析 ...

1.照道理route 阶段是要开SI的,不开的话后期会吃掉不少余量;
2.排查问题得寻找蛛丝马迹,只是route 阶段的crash吗? place cts 阶段的optDesign -preCTS /-postCTS都是ok 的吗?
3.如果着急流片,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尝试加严max trans ,提高setup uncer 来约束SI,找个中等模块快速run sta 看看时序恶化多少?crosstalk 吃掉多少?

4.另外,楼上之前说的时序和密度也是影响因素;
5.帖子里你的描述略少,且模糊,很难帮你排查真实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照道理route 阶段是要开SI的,不开的话后期会吃掉不少余量;
2.排查问题得寻找蛛丝马迹,只是route 阶段 ...

我用的ccs的lib,是不是自带noise的库,那还需要打开SI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cs的lib,是不是自带noise的库,那还需要打开SI吗

CCS 确实自带noise mode ,但最后还是需要工具帮忙计算SI,这块我没试过,但是不开si 肯定是没有开si 结果好的,所以从各方面约束稍微紧一些会规避一些si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 确实自带noise mode ,但最后还是需要工具帮忙计算SI,这块我没试过,但是不开si 肯定是没有开si 结 ...

嗯嗯 谢谢你的回答!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你的回答! 十分感谢!

客气,收集问题样本,互相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