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500M环形振荡器buffer问题

楼主(2025-01-06):
求助各位大佬们,现在需要做一个500MHz振荡器,延时单元采用上面的结构。这个结构理想的输出幅度区间为(Vdd-Vctrl,Vdd),后级没有办法直接接反相器将振荡器输出整形成方波,需要先对这个输出信号做一个电平移位还有放大。现在的想请教的问题是有什么结构可以给500MHz的输出信号电平移位并放大到可以被反相器识别吗,尝试过对称ota,但是增益会在500MHz处就掉到负的。

网友:
做个最简单的比较器或者ac耦合都行,这种需要你仿真ac吗,完全是大信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