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电流检测放大器测试问题

楼主(2025-01-06):
请教各位大神,高精度的电流检测放大器一般都是怎么测试失调电压、增益精度等高精度指标的,比如说10uV的失调电压和0.02%的增益精度,仿真容易测试难啊/(ㄒoㄒ)/~~
1、失调电压,普通运算放大器可以利用放大器的虚短虚断特性,使用辅助运放构成一个大环路来放大失调电压,待测运放的输出在中间电位,此时的差分输入就是失调电压Vos,比如下图:

但是电流检测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芯片内部反馈电阻的比例决定好的,例如100倍,当输入为0V时,输出也是0V(甚至不到0V,因为输出不能完全摆到0),此时输出是看不见放大的失调电压的,如果输入一定的电压比如10mV,那么输出理论应该是1V±100*Vos,但是这么测量,结果会受到输入电压精度和增益精度的影响,所以想请问像这种电流检测放大器要怎么测量失调电压?

2、增益精度,第一个想问的是增益精度的计算方法是不是取两个点然后Δy/Δx,这样消除Vos的影响?还是说另有其他方法?
3、增益精度,现在很多高精度的电流检测放大器增益精度已经达到了0.02%、0.05%甚至更低,这种要怎么测试呢?比方说我增益精度的可靠范围要覆盖输入5mV(输出放大100倍是0.5V),此时若想准确测量0.02%的增益误差,那输入的5mV精度要非常非常高,即便是精密源表分辨率100nV(实际上会有几百nV的波动),目前来看测试起来也不太够用,所以想请问这种超精密的增益误差一般要怎么测量?需要什么辅助运放配合测量吗?

网友A:
百度搜“通用集成运算放大器电路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通用集成运算放大器电路测试方法”

关于第1点失调电压,不太懂通用运放测试方法如何测试电流检测放大器,文中的例子也表达了我的疑惑,如果输入只有Vos,由于最低摆幅的限制输出是看不到放大的Vos的(和通用运放不同,通用运放输入只有Vos的话输出应该在VDD/2),如果输入加了电压使输出正常,那么测量会受到输入电压精度和增益精度的影响;
关于第2、3点,通用运放没有增益精度这个指标。

网友:
失调电压(VOS)测试原理如图 2,图中 A 为辅助放大器,其要求是闭环增益大于 40DB,
李雷
第 3 页
2008-9-10
运算放大器电参数测试方法
有一定的输出幅度,一般运放均可使用。由图看来,只要接入被测器件(DUT),由于总体
环路很强的负反馈作用,被测器件的输出能自动调零,其总输出电压为:
VL=(VOS+IOS*RI)(1+RF/RI) 当 IOS*RI<<VOS,且 RF/RI>>1 时
则有 VOS≌RI/RF*VL=VL/(RF/RI) 若 RF=10K RI=50 OHM
那末 VOS=VL/200
有式可见只要测的 VL 值即可计算出失调电压 VOS。

VOS的测量和VDD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VL不超过VDD即可。

网友(2025-06-16):
请问楼主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理解能够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