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时候着重考虑BW,什么时候GBW呢

楼主(2025-01-06):
如题,一般我们在电路设计的时候,什么时候应该着重考虑BW,什么时候应该更加关注GBW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的想法是 看增益了 也就是OP的状态 开环时候可能BW为主 但是要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时候 可能更看重GBW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888196-1-1.html?ivk_sa=1024320u
你去看看里面的讨论 我也是今天才看到的

网友:
开环看BW,闭环看G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