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 input transconductance

楼主(2025-01-06):
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下这个部分是如何运作?increase input transconductance
来自willy sansen 的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网友:
下面如果是电阻degeneration的话,很容易知道gm=gm1/(gm1*R+1)
现在的区别只是用这种负跨导代替了R,也就是R=-1/gm2。带进去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