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可以等效PSS+PAC仿真?

楼主(2025-01-07):
用tran仿真,得到数据以后,自己做FFT,可以等效成PSS+PAC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nalog.com/en/resources/technical-articles/how-to-use-ltspice-to-produce-bode-plots-for- ...

谢谢,比如说,是一个开关电容电路,如果不用PSS+PAC得到它的传输函数,是否有可能用tran或者别的方法来得到它的传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