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spice optimize 多优化目标 的设置

楼主(2025-01-07):
楼主设计了一个d触发器(非常垃圾),发现使用二分法测量constraint 时,output 会存在 glitch, 举个例子,测量hold rise 时,output端会存在 先变低电平,过了一小会又会变成高电平的问题,这样使用二分法来测量就会不准。所以我们要加个约束,除了设置测量hold time , 我们还需要检测 未来某点时间 , output的电平是否保持不变。
该命令为.Meas tran vol  find v(q) at=100n goal=0.1 ,同时 .tran 中的 result 需要加上vol 。
当设置的result有多个时,我们需要考虑weight的设置,因为二分法的测量他每次会判断 meas是否为fail,这就像是一个与门,只有当两个meas都为期望值时,meas才会成功。如果不按实际情况来设置,二分法会不收敛,得不到期望的目标,进而导致他会提醒你,优化变量的端值输出的结果都是同一方向。

网友A(2025-03-27):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二分法测量DFF的set hold,但是会有一个问题,这个方法很容易测到翻转临界值,这个情况下DFF的clk to q会异常大,此时的set hold是无效值,或许需要多goal限定clk to q?
想问一下多优化目标具体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二分法测量DFF的set hold,但是会有一个问题,这个方法很容易测到翻转临界值,这 ...

就是使用二分法测量hold 的tran中,它的result加个测量值变量,

另外再加个meas tran “测量值” find v(o) at=“在测量hold的时间后一点“ goal=期望电压 weight=-1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使用二分法测量hold 的tran中,它的result加个测量值变量,

另外再加个meas tran “测量值” find v ...

我后面是写两个measure Goal 然后result=(goal1,goal2),看起来运行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