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用nwell框住pmos时 有一部分会有黄色叉号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1-07):
就是图上这样   按理来说不应该报错啊

网友A:
用坐上角的工具Verify-Markers-Explain,点一下叉子的位置就知道为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坐上角的工具Verify-Markers-Explain,点一下叉子的位置就知道为啥了

Overlap between a rectangle on 'NWELL drawing' on net 'AVDD'
           and instance 'M2.2' with pin 'D' on net 'VO' creates a short.
是这么说的  意思时n阱和avdd有重叠?   但是实际工艺不是N阱在下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verlap between a rectangle on 'NWELL drawing' on net 'AVDD'
           and instance 'M2.2' with p ...

我觉得可能是井电位跟你器件自带的nwell的电位短路了,你看一下电路图管子的井接什么电位

网友B:
白的NEWLL吧,应该连成一片,一个大框

网友:
这是连错了,看看电路里mos背栅连的是VD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的NEWLL吧,应该连成一片,一个大框

您所说的白的nwell是工艺库里自带的   这个没法改  我就是加了一个大的nwell框之后出现的黄色叉号的问题   不过我跑lvs和drc都没问题   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2025-02-25):
我画了个数字电路遇见到和你差不多的,我拉了一片nwell在pmos 上,但是我那个没有黄框,lvs报错说是这nwell连成了一条线路,我也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