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_fault分析

楼主(2025-01-07):
大佬,我知道DFT有个诊断功能可以根据ATE出的fault文件推断出设计中fault点,那么我们在推pattern时,能否在设计阶段推断出每个pattern所定位的sa0、sa1点的门电路呢?目前使用tetramax做dc分析

网友A:
我之前用genus+tessent做这个,反推fault的时候需要的就是pattern文件,ATE的fault文件主要就是周期数,预计值和实际值,没试过设计的时候,理论上仿真的时候将某个可观测的cell的一个端口force为0或者1,可以得到和ATE差不多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genus+tessent做这个,反推fault的时候需要的就是pattern文件,ATE的fault文件主要就是周期数,预 ...

我用的tetramax,这个是ATE提供的一个fault文件,log形式的,我读入后老显示格式错误,费解,不知道ATE正常提供的文件是什么格式的呢。里面长啥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tetramax,这个是ATE提供的一个fault文件,log形式的,我读入后老显示格式错误,费解,不知道ATE正 ...

tmax的使用文档里面会描述fault文件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ax的使用文档里面会描述fault文件格式的

大佬,有没有比较新版本的tmax_ug,只在论坛找了个2010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