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Schematic View MOS管端口短路问题

楼主(2025-01-07):
在使用Calibre Pex提参时,如果选择输出格式位Schematic View,会出现下图所示MOS管的端口短接,使得后仿出错!!请教各位如何解决呢?

bulk的线碰到source port造成短路

bulk的线碰到source port造成短路

网友A:
生成Spectre netlist,这种方法不会有Schematic短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Spectre netlist,这种方法不会有Schematic短路的问题。

谢谢!单纯想解决短路这个问题呢

网友B:
反提结束,在 Calibre View Setup 页面,有修改器件大小的选项,
设置 Magnify Instance By 后面的数值,可以把反提处的器件变大或者缩小(net 不变),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论坛有人提过,有个选项,完整不记得,你找找,里面带array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人提过,有个选项,完整不记得,你找找,里面带array关键词

谢谢!我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提结束,在 Calibre View Setup 页面,有修改器件大小的选项,
设置 Magnify Instance By 后面的数值,可 ...

谢谢,这个修改项貌似是让器件之间的距离变近/远了,还是有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