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PEX如何抽指定线的寄生

楼主(2025-01-07):
如图,因为top层太大了,抽整体很慢,想抽几个负载比较大的信号,看看寄生电容然后适量加buffer,我在这个PEX Extract Include Nets里设置了我想要抽的两根线,其他地方还需要设置吗,跑了一个多点了还没抽出来,Run Control里All CPUs也选上了。

楼主:
这里选好就能直接抽了,就是时间很长,我抽top层指定线的寄生抽了2天,得在Run Control里设置Run Calibre XRC using CPU的数量,默认只用一个,会更慢。

网友A:
这种方法我记得只能抽到指定线相互之间的寄生吧,是不是抽不出指定线对其他Net的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我记得只能抽到指定线相互之间的寄生吧,是不是抽不出指定线对其他Net的寄生? ...

抽的是某根线对其他所有线的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