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ams 编译uvm 报语法错误

楼主(2025-01-07):
请教一下:
verilog 中想要使用wreal类型来传输real 值,并且保存inout 特性,于是在vcs 命令后添加-ams选项, 然后编译uvm1.2环境 报语法错误,如下图

Parsing included file '/tools/synopsys/vcs/Q-2020.03-SP2/etc/uvm-1.2/base/uvm_spell_chkr.svh'.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tools/synopsys/vcs/Q-2020.03-SP2/etc/uvm-1.2/base/uvm_spell_chkr.svh", 31:
  token is 'max'
    static const int unsigned max = '1;
                                 ^

1 error

这地方对于uvm 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能是ams 的编译器想要编译uvm?
多谢~

网友A:
试试,+systemverilogext+sv+svh,把.sv文件和.svh文件用systemverilog的语法去解析。

网友(点评):
这个有效,编译能通过。

楼主:
Verilog-AAMS 和system verilog 语法上不兼容,所以用了wreal 就是换了个编译器。
仿真效率肯定下降不少。

网友:
我的解决方案是创建synopsys_sim.setup文件,分部编译,使用vlogan将uvm库编译到默认的work库中,vams编译到指定的AMS库中,最后用vcs将两个逻辑库链接起来。

网友(点评):
这个synopsys_sim.setup 中具体怎么指定哪些用sv编译,哪些用ams编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systemverilogext+sv+svh,把.sv文件和.svh文件用systemverilog的语法去解析。

我的网表是verilog 网表,现在有些模块的inout 接口用了wreal 定义,怎么指定部分用ams 编译,部分用system verilog 编译呢?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