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P模型提取BSIM4参数后如何在virtuoso中使用?

楼主(2025-01-07):
在MBP提取模型参数后,生成了一个参数文件:

.model nmos nmos
***** Flag Parameter ***
+level = 54                    version = 4.8                 binunit = 1
+paramchk = 1                  mobmod = 0                    mtrlmod = 0
……

想请问如何在cadence virtuoso中使用这些参数呢?

网友A(2025-04-15):
你需要在原有的工艺库的Model文件夹内把.scs文件打开,找到对应的器件代码,复制粘贴,然后save。记得留一个原版未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原有的工艺库的Model文件夹内把.scs文件打开,找到对应的器件代码,复制粘贴,然后save。记得留一 ...

不太清楚你是只有一个器件还是进行电路上的修改,不管哪一个你都需要理解.scs文件的格式,利用analoglib库的mos管,管子用.scs其中的器件名称,定义好之后就可以仿真了如果你仅有SCS文件如何进行cadence spectre 仿真---以617为例 - 哔哩哔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