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参某名少了两个管脚,后仿报错,求助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楼主(2025-01-07):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pex生成网表时,说不能找到设置的两个管脚,但我LVS并没有报错,然后生成的calibre文件里也没找到对应的管脚,最后后仿的时候,直接报错,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该如何处理呢,具体报错信息如下
pex时的warning:WARNING: Overriding existing view testzrc/EA/calibre
NOTE: Creating CalibreView for cell EA ...
WARNING: Not creating terminal IREF in (EA calibre) since matching terminal was not found on symbol.
WARNING: Not creating terminal VOUT in (EA calibre) since matching terminal was not found on symbol.
INFO (SCH-1170): Extracting "EA calibre"
Warning: Pin "PLUS" on instance "rIREF_103": floating input/output.
Warning: Floating net "IREF" at (23.6250, -99.8750).
Warning: Terminal "Vout" in view symbol not found in "EA calibre".
Warning: Terminal "Iref" in view symbol not found in "EA calibre".
Warning: Terminal "Vout" in view schematic not found in "EA calibre".
Warning: Terminal "Iref" in view schematic not found in "EA calibre".
Calibre View generation completed with 2 WARNINGs and 0 ERRORs.
Please consult the CIW transcript for messages.
后仿时报错: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unsuccessful.

网友A:
LVS注意大小写敏感?LVS提取的calibreview port 与你symbol 里的名字不对应
Not creating terminal IREF in (EA calibre) since matching terminal was not found on symbol.
Warning: Terminal "Iref" in view symbol not found in "EA calib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注意大小写敏感?LVS提取的calibreview port 与你symbol 里的名字不对应
Not creating terminal IREF in ...

是需要统一大小写吗,因为我本身管脚的大小写是匹配的,不管是版图还是原理图,谢谢大佬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注意大小写敏感?LVS提取的calibreview port 与你symbol 里的名字不对应
Not creating terminal IREF in ...

成功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