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后仿问题

楼主(2025-01-07):
用EMX做后仿,由于使用的管子比较大,使用了较多Multiple,导致用EMX仿真的时候端口很多,仿真巨慢,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多个multiple的管子是并联关系吗?是的话可以不用每个multiple都打pin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多个multiple的管子是并联关系吗?是的话可以不用每个multiple都打pin

另外你的关注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关注频率是多少

您好,我之前做后仿是每个multiple的GDSB都打了相同的label,后来有人说这样做忽略了multiple带来的寄生,发现打不同的label性能变差很多。另外,这个VCO是20Ghz,不过后仿频率下降很多,请问您有什么改进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之前做后仿是每个multiple的GDSB都打了相同的label,后来有人说这样做忽略了multiple带来的寄生 ...

请问多端口的振荡器emx后仿真下降很多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