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定义菜单异常

楼主(2025-01-07):
求助大家:
1.为什么每次打开一个版图窗口就会报错pdmenu1的值没绑定呢?自定义的菜单里集成的功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注:在.cdsinit里load了LoadFile.il(里面load了一些脚本文件)

2.有时候打开一个新的版图窗口左边的layers会变成下图的样子,不显示层次,而且版图操作会变得明显卡顿,注释掉.cdsinit里LoadFile.il重启软件就恢复正常了。
注: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规律尚未找到……

3.MyMenu(aaa)中的aaa在代码中只出现了一次,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拿掉它会报错。

网友A:
第一个问题:'pdmenu1需要是一个全局变量(目的是其唯一变量的属性),而你在let里又把其定义为了局部变量,所以打开版图时脚本触发执行,先生成pdmenu1的PulldownMune,procedure执行完后又被let给释放掉了,所以就报pdmenu1没绑定;至于’pdmenu2这些因为都是挂靠在pdmenu1下的,都可以通过‘pdmune1这个全局变量访问到,所以定义为局部变量没有问题,在其他的mune中都可以重复定义同名局部变量,只有‘pdmenu1不可以。
第二个问题:给的内容太少,无法判断。
第三个问题:在deRegUserTriggers中调用函数用的是'MyMenu这种Symbol的形式,deRegUserTriggers这个函数会让系统给MyMune这个函数传某些参数,这些参数的结构现在我也不知道属于什么类型(目前能确定的是不属于symbol、list、defstruct或者user type中的任一种),所以需要你写的接收函数要带参,这就是aaa的作用。
Tips:aaa里包含了很多内容,你可以用print(aaa)这种方式查看下都有啥,win=hiGetCurrentWindow()可以不用写,直接用aaa->window获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pdmenu1需要是一个全局变量(目的是其唯一变量的属性),而你在let里又把其定义为了局部变量 ...

感谢佬,按照您的方法把let中的菜单变量拿掉变成全局变量就不报图1那个错误了。之后也没有再遇到图2中的情况,或许这之间有某种关联…

最后一条我试了一下直接获取aaa~>window,好像不行,会报代码存在error,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佬,按照您的方法把let中的菜单变量拿掉变成全局变量就不报图1那个错误了。之后也没有再遇到图2中的 ...

用->,不是~>。大部分时候->和~>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但在这里因为aaa不属于常见的结构,所以无法用~>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是~>。大部分时候->和~>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但在这里因为aaa不属于常见的结构,所以无法用~>获取
...

改了之后可以了,感谢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