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rule文件中 Device Layout Truth Table和Mask Truth Table解读

楼主(2025-01-07):
最近在看一个工艺的design rules手册,请教坛友几个问题
1.Mask Truth Table:某一器件所用到的全部mask

2.Device Layout Truth Table:某一器件所用到的全部layout 层
问题1:Device Layout Truth Table这个表里列出器件用到的层和design manual中给出器件版图用到的层不一致,design manual中会多出来几个,是为什么呢
2:器件用到的mask和器件用到的layer怎么对应起来呢,是通过GDS number来对应吗

网友A:
design manual中的有些层次并不是工艺制成中所需要的层次,它的主要作用在版图上对某些器件、区域进行区分,例如:pub2 ,它就是用来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一般在顶层的时候会将两个地同时接到一个PAD上。

网友B:
1,具体哪些层不一样说一下呢?
2,一般手册里面应该有表格专门写mask and design level的对应关系,可以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manual中的有些层次并不是工艺制成中所需要的层次,它的主要作用在版图上对某些器件、区域进行区分 ...

nmos管的layout,design manual中包含有SP,M1,BORDER,但是在两个表格中(Device Layout Truth Table / Mask Truth Table)该mos位置处找到对应的层

除了以上三个layer之外,design manual中 一部分层可以对应到Mask Truth Table表中,一部分层可以对应到Device Layout Truth 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具体哪些层不一样说一下呢?
2,一般手册里面应该有表格专门写mask and design level的对应关系,可以再 ...

SP,M1,BORDER 这四个层在truth table表格中都显示为0(不是必须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manual中的有些层次并不是工艺制成中所需要的层次,它的主要作用在版图上对某些器件、区域进行区分 ...

看了一下这几个层都不是mark层

网友C(2025-02-13):
需要Boolean的公式,mask的形成是通过layer的运算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Boolean的公式,mask的形成是通过layer的运算得到的

请问一下Boolean公式是什么呢,在design文件里有吗,是怎么运算的呢,感谢大佬

网友:
我们fab里的boolean公式指的是你这个mask产生,所需layer的逻辑预算关系,一般由PIE给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nor flash的AA这张mask,AA=AA+CAA, 一个是logic区的AA,一个是cell区的AA,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mask所定义的区域,+号是or的意思

网友:
gds layer和mask layer两个东西,layout中器件的某些layer是为了进行lota运算,得出mask,lota运算一般会在desing rule中介绍,或者单独有个介绍mask layer和gds layer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