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1工艺中跑LVS识别不了高压管

楼主(2025-01-07):
识别不了的管子类型是:P320_5t_ckt (32V HV PMOSFET) 、n320_6t_ckt(32V HV NMOSFET)
跑LVS时候显示missing instance,DRC过了,层次没有缺少,各个端口也打pin了,LVS显示POWER GROUND问题是需要手动定义吗?另外missing instance是需要改什么参数吗?
求大佬指点下,不胜感激!

楼主:
电源地warning在.lvs验证文件中添加对应名字后解决了,但器件不识别依然存在。

网友:
试试勾选check LDD。

楼主:
缺少spice netlist网表(里面包含高压器件定义),抽cdl的时候include进去;
另外一个模块内有不同地,对于smic工艺可以用SUBD层次将不同地框起来作为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少spice netlist网表(里面包含高压器件定义),抽cdl的时候include进去;
另外一个模块内有不同地,对于 ...

缺少定义一般跑不起来,应该还是层次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少spice netlist网表(里面包含高压器件定义),抽cdl的时候include进去;
另外一个模块内有不同地,对于 ...

你确定吗,我用这工艺没这问题啊,至于你说两个地的情况,这工艺有DNW和DDNW,为啥还需要用SUBD来隔开(如果是上层开尔文连接那没问题)

网友:
这个工艺我做了五块Chip,可以加个联系方式,相互交流学习下

网友:
信息不全,可能性太多,只看这几张图分析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