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Sigma delta 调制器输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25-01-07):
做的是单端输入的2阶1bits调制器,Inter1和Inter2是两级积分器输出,为什么会出现过载现象呢,VDAC反馈值设置的和输入范围一样。请大佬指点。

网友:
先做建模吧

网友:
做sigma delta 调制器,先学会建模,电路方面学习运放设计,这才是关键,你这一看首先系数设置不对,导致运放过载,运放摆幅估计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