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转单端buffer

楼主(2025-01-07):
小弟在阅读论文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差分转单的buffer,想请教下各位这个电路中的负载接成这样的原因以及,输出端的self-bias反相器输入端应该接什么。

小弟分析之后是觉得应该接一个电容用来隔离直流共模电平,传递交流信息。还想问下各位有没有这种自偏置的反相器相关的原理可以了解一下。谢谢各位!

楼主:
贴一张论文里的描述

楼主:
清晰一点的

网友A:
self-bias反相器输入端接 MP6 和 MN4 的漏端,应该不需要隔直电容了;
MP6 和 MN4 漏端是高阻输出,在 0 输入的情况下,由于器件失配,输出直流电平也是不确定的,可能接近 VSS 或 VDD;
后级的自偏置反相器刚好可以帮忙稳住这个点的直流电平在 VDD/2 附近

网友B:
搞复杂了,看看JSSC202401 20文章,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复杂了,看看JSSC202401 20文章,简洁

有关键词吗大佬?没找到呢

网友B:
A 4-nm 16-Gb/s/pin Single-Ended PAM-4 Parallel Transceive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4-nm 16-Gb/s/pin Single-Ended PAM-4 Parallel Transceiver 。。。。

谢谢大佬!我去阅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f-bias反相器输入端接 MP6 和 MN4 的漏端,应该不需要隔直电容了;
MP6 和 MN4 漏端是高阻输出,在 0 输 ...

好的 我看下。谢谢您 主要是现在在后仿阶段了不太好直接大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