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芯片IO连接的工具

楼主(2025-01-07):
请教一下大家:
1. 数模混合芯片中有模拟IO和数字IO,我们以前的办法是在virtuoso中做好模拟及模拟IO部分,在innovus中做好数字及数字IO部分,然后利用virtuoso进行手动连接。现在我们希望工具自动化程度高一点,能不能在virtuoso中做模拟部分然后导成模拟IP,然后加载进innovus 中,利用innovus加模拟IO和数模之前的连线?有什么教程吗?

2. 如果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有什么自动化程度高的办法吗?

网友:
1可以啊,我们一直这么做的,不过我们用的是icc

网友:
abstract提取物理库lef,librate或者siliconsmart k时序库lib,像ram一样当做block marco吃进去

网友:
把顶层的连线关系写成数字.v,模拟模块当黑盒。让后端工具自动连线。

楼主:
谢谢各位,1的方式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1的方式是可以的

楼主,将模拟部分导成def,包括接口信息,吃进innovus就行了嘛

楼主(2025-02-09):
引用 网友A:
楼主,将模拟部分导成def,包括接口信息,吃进innovus就行了嘛

我导成了lef,给innovus就可以了

网友(2025-10-28):
引用 楼主:
我导成了lef,给innovus就可以了

楼主我想问一下后端连线的话需要k时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