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读rom的cen信号应该怎么设计呢?

楼主(2025-01-07):
cen为0读新addr,否则原addr。如果addr每个时钟都变化,cen是不是不能设置常0?那cen怎么设计比较好呢?没法避开时钟的吧。请教,感谢。

网友:
简单一点给常0就行了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你得看啥时候的地址是有效的,以及中间无效的数据会不会有影响。
如果用的是IP就和卖家支持问问,一般来说是不会有影响的,没影响保持0也无所谓了。

你要是必须要控制,那么就啥时候有效就给0了嘛。

避开时钟是啥意思...如果你打算控制它,肯定和时序逻辑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