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CPPLL电荷泵电流匹配问题

楼主(2025-01-07):
如图是一个大电流的电荷泵,希望输出1mA~8mA的电流,我仿真发现随着开启电流源的支路增多,电流增大,UP和DOWN电流的失配程度也很大,输出只有1mA的时候失配很小,输出8mA时失配就很大了。想请问大家这种结构能够实现一个好的大电流匹配吗?想请教一下做过大电流电荷泵的你们是怎么保证电流匹配得好的?

电路图

电路图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目前参考电流是100uA

网友A:
你好,根据提供的电路原理图,如果充放电电流大小由开关控制,那受开关控制的MOS管电流源最好用cascode实现,就像一直开启的那路一样。
如果对mismatch要求高的话,可以用一个OP实现负反馈,强行让充电电流跟随放电电流,但需要注意环路稳定性。
BTW,CP可以多关注一下瞬态电流失配,考虑它在环路中的工作状态。

网友B:
多搞几个运放箝位,把能对称的电压都对称了。
或者输出用有增益的有源滤波,把cp输出点电压箝住。看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根据提供的电路原理图,如果充放电电流大小由开关控制,那受开关控制的MOS管电流源最好用cascode实现 ...

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是再加入运放的话,是钳制住哪两点的电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搞几个运放箝位,把能对称的电压都对称了。
或者输出用有增益的有源滤波,把cp输出点电压箝住。看需求。 ...

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是再加入运放的话,是钳制住哪两点的电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根据提供的电路原理图,如果充放电电流大小由开关控制,那受开关控制的MOS管电流源最好用cascode实现 ...

另外,我VDD只用了1.2V,这种情况下还适合把MOS电流源改成cascode结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VDD只用了1.2V,这种情况下还适合把MOS电流源改成cascode结构吗

1.OP的钳位,输入两端可以接VCTRL和复制电流支路的正中间,输出接电流源PMOS管的栅极,PMOS cascode管可以不要了,论坛和文献应该都有类似的结构。

2.1.2V下的应用,看你需要的输出电压动态范围了,比如说0.4V~0.8V应该问题不大,0.2V~1V的话用cascode就会比较极限了,可以试试结合一下有OP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P的钳位,输入两端可以接VCTRL和复制电流支路的正中间,输出接电流源PMOS管的栅极,PMOS cascode管可 ...

非常感谢!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OP的另一个输入端在左边的复制电流支路上,这条复制支路的电流源PMOS管就不用diode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OP的另一个输入端在左边的复制电流支路上,这条复制支路的电流源PMOS管就不用diode连接了
...

抱歉再打扰您一下!我仿真发现确实能大大提高匹配
我现在是这个结构连的,不知道对吗,画叉的地方的连线被我删掉了,然后蓝色框里的电路的栅极没有连接到左边的电路了,不知道我这样连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再打扰您一下!我仿真发现确实能大大提高匹配
我现在是这个结构连的,不知道对吗,画叉的地方的连线 ...

嗯,大体架构没问题,还有一些细节可以打磨。比如你新OP的有个输入端是VCTRL接UGB后的电位,虽然这两个电位几乎相等,对复制电流支路的钳位作用相当,但接UGB输出的连接方式的瞬态响应会差一点,直接接VCTRL会好一点。DC曲线OK说明电路没啥大毛病了,再check一下瞬态电流的情况和稳定性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大体架构没问题,还有一些细节可以打磨。比如你新OP的有个输入端是VCTRL接UGB后的电位,虽然这两个电 ...

非常感谢!!!

网友C: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的电路里INP和INPB是一组反向的信号吗?如果是的话,那PFD的输出无论是高低电平的时候,都会对Vctrl进行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的电路里INP和INPB是一组反向的信号吗?如果是的话,那PFD的输出无论是高低电平的时候 ...

我认为是上面的PMOS电流源中有一个开关传输门,那个传输门开关可以根据INP/INPB决定要不要对Vctrl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的电路里INP和INPB是一组反向的信号吗?如果是的话,那PFD的输出无论是高低电平的时候 ...

是的,是一组反向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大体架构没问题,还有一些细节可以打磨。比如你新OP的有个输入端是VCTRL接UGB后的电位,虽然这两个电 ...

抱歉再打扰您一下!
我把红框内的电流镜+开关管的组合换为cascode电流镜+开关管后,即使不用第二个运放也能做好电流匹配,但是现在遇到了困境:
随着后面几组电流镜的电流大小增大,cascode结构中上方的电流镜容易进入线性区,电流镜的设计我是保持镜像电流镜的W/L保持一致,改变multiplier的数量实现电流倍增。因此我感觉应该不太好调整W和L的大小,但是不调W/L又会进入线性区。
我想问这种结构有一个电流管进入线性区是可以接受的吗?如果不可以接受的话,调整W和L又会存在失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再打扰您一下!
我把红框内的电流镜+开关管的组合换为cascode电流镜+开关管后,即使不用第二个运放 ...

你好,你所描述的“cascode上面的管子”如果是指共栅管的话,进线性区应该也比单MOS管好,只要电流失配满足要求即可。不过比较奇怪的是如果你的电流镜阵列在相同的bias情况下,电流和宽长比成比例设计,不应该出现部分支路进饱和区,部分进线性区的情况,可能是阵列开关的尺寸没有成比例导致大电流支路的开关MOS管vds过大?

如果你不想改动管子尺寸的话,可以尝试调一下cascade电流镜的bias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所描述的“cascode上面的管子”如果是指共栅管的话,进线性区应该也比单MOS管好,只要电流失配满 ...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我后来基本解决了电流匹配、调饱和、噪声的问题了,这是我目前仿真的结果,这是我在您的帮助下做出来的,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