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增大Bandgap的电源抑制比方法!!

楼主(2025-01-07):
本人小白,搭建了一个bg如下图所示,环路增益在60dB,相位裕度70多,ppm大概十几不到20,但就是psr太低,只有-40dB左右,请问如何提高呢?

楼主:
求大佬指点!!电源电压1.8,或者可以提供一个大psr的bg思路!!小白感谢

网友A:
加一个低压cas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低压cascode

放大器部分吗?

网友:
就是把BG那里上面的PMOS电流镜换成低压cascode 电流镜

网友:
用cascode电流镜,运放增益60db psr最大50差不多了 再想增大psr就得考虑换运放结构了

网友:
加cascode 但前提是电压裕度够 或者闭环反馈

网友:
低频靠环路,高频靠电容(增大电源和输出之间的阻抗,减小输出和地之间的阻抗)

网友:
定位问题:环路增益不够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楼上说的cascode电路  你1.8的电源电压 margin肯定够了。或者你直接无脑加运放的增益 这样肯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