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设计的经验讨论请教

楼主(2025-01-07):
比如这样一个电路,如果明确知道流过红色框内的电流是300uA,并且确定好了L取0.5u,那么这时W应该怎样设计呢?设计好后,蓝色框内有四个mos堆叠,这四个管子一般又该怎么设计呢?
本人比较小白,想向各位大佬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通过公式初步计算

网友:
根据自己预设的过驱动电压套公式计算尺寸,拉扎维和Allen的模电教材开头几章就讲了该怎么设计这几个管子。

网友:
可以从几个点分别权衡
1. W取大或小,意味着过驱电压小或大,对饱和的影响,对跨导gm进而对热噪声的影响
2. W取大或小,意味着面积大或小,对随机失配和1/f noise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