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除了cadence virtuoso,还有什么别的软件可以做仿真分析?

楼主(2025-01-07):
问问大家

楼主:
模拟电路

网友:
hspice, pspice, LTspice, ADS, 华大九天......

网友A:
virtuoso是设计平台,不是仿真工具!
如果全部用Cadence家的设计工具,在Virutoso平台上,画原理图用的是Schematic L,仿真用的仿真平台是ADE,ADE背后调用的仿真器是spectre,看波形用的是ViVA。
但也可以把仿真器换成Synopsys家的Hspice/Finesim/PrimeSim_XA,Mentor家的Eldo/AFS,华大九天的ALPS;看波形工具换成Synopsys家的Custom Waveview,Mentor家的EZw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是设计平台,不是仿真工具!
如果全部用Cadence家的设计工具,在Virutoso平台上,画原理图用的是Sc ...

谢谢,cadence Virtuoso仿真器里面的PSS+PAC analysis,对应到Synopsys家的Hspice/Finesim/PrimeSim_XA,Mentor家的Eldo/AFS,华大九天的ALPS,分别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