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工艺库安装完后不能正常使用,管子参数设置不了

楼主(2025-01-07):
具体情况可以看附件的图片,我将finger数作为扫描参数,绘制I-V曲线,结果丝毫没有变化。
而且total width值不会随着我的fingers数变化而自动调整。

恳请各位老哥指点一二,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是软件版本不匹配PDK吗?目前软件是IC231。还是我PDK安装有问题?我当时是直接把其他虚拟机里的工艺库拷贝到现机了。

网友A:
这个X的图标用的什么远程软件?

网友(点评):
x11 结合shell

网友B:
选择design variable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选择design variable

如果需要改变finger的同时扫描vds。在仿真设置的design variable里面设置1:1:5或者1 2 3 4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X的图标用的什么远程软件?

好像叫做X11,这个软件好像只是用来提供图形化界面的功能。实际上远程连接用的是Bitiv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改变finger的同时扫描vds。在仿真设置的design variable里面设置1:1:5或者1 2 3 4 5.
...

是的,我是这样做的,我的意思是我这样得到的几个曲线是完全重叠在一起了,实际上我的这个管子的total width就没有变化,我有点怀疑是这个PDK和我的这个版本不兼容导致的bug

网友:
Total Width的值是你自己填的么?2*ku肯定是错误的,可以2u*k或者iPar("wf")*iPar("fingers"),wf, fingers这两个名字要看CDF参数。不过按理说比较好的PDK在你给fingers填k后Total Width就应该自动设成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