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采用DEM(动态元件匹配算法)后该怎么定义INL?

楼主(2025-01-08):
电流舵DAC采用了DEM算法后,同一个数字输入码对应的模拟输出并不唯一固定,此时DAC的静态特性曲线该怎么画?感觉无法定义INL和DNL。

此外,感觉对于高速转换器来讲,更多关注的是动态线性度,好像INL和DNL指标并不怎么重要,INL本质上也只是间接反映了低频输入的线性度,所以还有必要关注INL吗?

看很多论文在设计电流源管尺寸时都根据INL良率来计算,真的不是为了写论文而写的吗?直接看SFDR不就可以了吗?

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可以直接卡HD筛片,不看静态线性度

网友A:
DEM算法有很多种,不一定能完全修复INL error,画静态曲线可以帮助判断问题来自静态误差还是动态误差。|另: 手算用来大体判断实现的难易程度,具体还是要看仿真。
另:SFDR依赖信号的幅值以及频率,不像静态曲线那么“唯一”

网友(2025-05-23):
引用 网友A:
DEM算法有很多种,不一定能完全修复INL error,画静态曲线可以帮助判断问题来自静态误差还是动态误差。|另: ...

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