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脉冲信号产生使能信号?

楼主(2025-01-08):
请教各位大神, 电路中的复位信号,怎样才能通过电路转换成为使能信号? 比如PLL中的lock信号 是一个脉冲信号,用这个脉冲信号怎么能产生一个使能信号,打开/关断信号通路?

网友:
把这个沿锁存住啊,只有reset才能清掉即可

楼主:
这样的话又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需要一个额外的reset信号来控制了 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