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cell的版图出来的是独立的怎么办

楼主(2025-01-08):
调用cell的版图出来的是独立的晶体管的怎么办

然后到launch-configure里面调,没太搞懂这个phyconfig文件的使用,下面这个四个有什么区别,没试出来,试着试着就出问题了

实验发现是因为下面这个路径标红,可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路径,是不是得把physconfig文件删掉,重新创一个physiconfig文件

楼主:
点着点着选着选着就解决了,不知道,反正点点点。然后发现点这个set force desend 就是一整个cell模块的版图,选remove force descend,remove移除了以后就是一个个晶体管。就是这个set/clear stop point貌似是上移下移层次的,但是还没发现有什么用(因为电路和symbol别人哪里复制来的,经常有这种文件的麻烦

网友A:
在physiacl library list中把你要调用的基本单元所在的library库调写到里面,中间用空格隔开

网友:
在物理层级里面将你画好的inv对应到电路器件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hysiacl library list中把你要调用的基本单元所在的library库调写到里面,中间用空格隔开 ...

问一下这几个有什么区别,这个物理绑定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下这几个有什么区别,这个物理绑定好像没什么用

不在这改,在cell里头去bind,这里的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在这改,在cell里头去bind,这里的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