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后仿结果与实际测试得到的输出电压值不同

楼主(2025-01-08):
近期在做Current steering和R-2R结构结合的DAC电路,由于面积有限,高5位采取温度计编码,低7位采用二进制码。后仿结果没什么问题,蒙特卡洛里跑mismatch仿真也没发现错误。但是芯片实际测试时发现,在code由127变到128(也即由全二进制码变成全温度计码)时,会出现电压下降的问题,并且在256,512等类似的code位都有这个问题。我怀疑是温度计码控制的电流源电流与二进制码不一样,但是后仿和蒙特卡洛都显示两者电流没有区别。小白求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mc跑出来msb电流对比lsb total差多少,是不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跑出来msb电流对比lsb total差多少,是不是不准

mc跑出来的msb电流和lsb电流几乎是一样的,都是4.02uA左右,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只有80nA,感觉还是比较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