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load display.drf,load进来的是之前某个版本的drf文件

楼主(2025-01-08):
如题,自动load  display.drf,load进来的是之前某个版本的drf文件

我在cdsinit中写了

ddGetObj("pdk库")
drLoadDrf "/路径/display.drf"

注释掉这两行后,确实不会自动load display文件了,变为pdk默认文件
但是有这两行时,load的文件不是我最新改的display文件,
在改了某层的颜色,形状,保存,退出重进后,
load的形状,颜色还是之前的,手动load也可以变成最新的

cdsinit中的路径确认没错,cdsenv中也没有display文件相关的东西

之前应该是看某个贴子改了某个东西,但忘了改的是啥了,帖子也找不到了。。。

想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波

网友:
新建个环境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个load display的脚本 在哪个目录打开,把display.drf放到哪个目录。

hiSetBindKey("Layout" "<Key>End" "load_display()")
;;;;;;;;;;;;;;;;;;;;;;;;;;;;;;;;;;;;;;;;;;;;;;;;;;;;;;;;;;;;;
procedure(load_display()
prog(()

     ; cur_win=hiGetCurrentWindow()
     ; rep=geGetWindowRep(cur_win)
     ; Name=rep~>libName
     ;   when( ddObj = ddGetObj(Name nil nil "display.drf")
     ;      printf("\tLoading %s/%s ... " Name ddObj~>name)
     ;      if( errset(drLoadDrf(ddGetObjReadPath(ddObj) nil)) then
     ;         printf("done!\n")
     ;      else
     ;
     ;         printf("failed!\n")
     ;      )
     ;   ) ; ** when ddObj **
     if( errset(drLoadDrf("./display.drf" nil)) then
                    printf("\tLoading  %s  display.drf done!\n" getShellEnvVar("USER"))
      else

                    printf("failed!\n")
       )

);prog
);procedure

网友:
试试把新改的display.drf文件放在启动路径下,然后在cdsinit里面重新写一下 drLoadDrf "/启动路径/display.d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