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_ADC建模系数的调整问题

楼主(2025-01-08):
各位前辈和大佬,我在看了相关的SD ADC的论文后,对于建模部分中各个系数的取值有些问题。

在我截图的三个论文中,最后都对建模出的系数值进行了调整,但是这个调整没有什么根据吗? 比如说我一开始想的可能是统一扩大或者缩小相同的倍数,但是看样子并不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更改的话有什么说法吗? 那如果没什么规律,就是随心改的话,那建模出来的系数值还有价值吗,或者说建模还有意义吗(不考虑非理想因素)?

网友:
调整的原理基本就两条
1.简化电路设计难度 系数基本上取整数或者1/X型的分数 不然电容不好匹配 还有FB结构的系数g一般都会忽略
2.保证电路带外增益不变 至于是不是等比例缩放要看具体结构(NTF的传函一般可以写成1/(1+L1(Z)的形式,等比例缩放L1(Z)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可以把传函写出来令z=-1 看看OBG变化大不大

网友A:
为了调整积分器各级摆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调整积分器各级摆幅

这个调整是按照什么原理调的?我之前做只敢微调,论文里好多调整幅度挺大的

网友:
matlab的simulink仿下就能看到每级积分器的输出摆幅了,只按初始值的话你就会看到某一级摆幅极小,而某一级摆幅高达20V。所以要缩放使得每级输出摆幅都小于实际运放的最大输出范围,比如1.2V。
具体缩放多少,你可以先算出每级输出的传输函数,用最大输入频率和最大输入幅度代入后,得到的电压幅度来衡量。
也可以通过仿真来调节。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B:
调整的原理基本就两条
1.简化电路设计难度 系数基本上取整数或者1/X型的分数 不然电容不好匹配 还有FB结构 ...

这楼分析得很有用!

网友:
有一个叫scaleABCD的函数可以帮助你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