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啥电流镜直接接到三极管衬底了?

楼主(2025-01-08):
请问为啥电流镜直接接到三极管衬底了?

网友A:
三极管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在哪呢

就那个P234_D 三极管改的二极管 阴极阳极和右边的衬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那个P234_D 三极管改的二极管 阴极阳极和右边的衬底

你确定可以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可以这样改?

我确定 但是我不知道原理

网友B:
只是一个电流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电流镜么?

上面三个P管都是同一个电流镜传过来的